请教安川运动控制器色标检测补偿案例

楼主(2020-08-25):
QQ浏览器截图20200825170110.png想通过色标传感器进行位置调整,是使用闩锁功能锁存色标信号感应到时轴的位置,有个问题请教,就是锁存的位置应该与理想位置做比较然后做出补偿,这个理想位置究竟是哪个位置?是两个色标之间的实际位置还是其他位置?

网友A:
信号读取时轴位置,设定一个理想位置,时实调整轴到理想位置。更改理想位置就能达到色标间任意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读取时轴位置,设定一个理想位置,时实调整轴到理想位置。更改理想位置就能达到色标间任意位置...



基本上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