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在测试中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8-25):
电缆故障测试仪厂家

电缆故障测试仪采用时域反射原理,对被测电缆发射一系列电脉冲,并接收电缆中因阻抗变化引起的反射脉冲,再根据电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和两次反射波的特征拐点代表的时间,可测出故障点到测试端的距离。

电缆故障测试仪主要是用于电力电缆开路、短路、接地、低阻、高阻闪络性及高阻泄漏性故障的测试,以及同轴通信电缆和市话电缆的开路、短路故障的测试。它还可以测试电缆路径、埋深,以及电波测速,核定电缆长度等,并可建立电缆档案以便日常维护管理。那么电缆故障测试仪在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

电缆故障测试仪在测试中需要注意什么?

1.脉冲法测试时,注意要甩掉局内所有设备,在外线上进行测量。

2.使用闪络法测试时,必须将触发工作方式开关置于“闪络”位置。

3.在使用直闪法或冲闪法测试时,要注意人身安全及设备安全。必须接好地线。

4.在闪络法测试结束后,切断电源,拆除本仪器与高压测试装置的连接线,再对高压电容器和电缆的所贮电荷进行放电。放电时,应先加限流电阻R限制放电电流以使电流缓慢放电,待电容器上电压降低后,再直接对地放电电路中电阻为零,瞬间放电电流可高达几百安培,将发生严重的设备或人身事故。

5.在直闪法测试过程中,必须注意监视故障的泄漏电流若电流突然增大,故障闪络现象未曾出现,应立即降低试验电压,改用冲闪法测试。

电缆故障测试仪系统的畅通和电力的输送有利于电缆线路的正常运行。一旦线路发生障碍,就会造成通信和电力的中断,如不能及时查出故障并迅速予以排除,就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维护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证电缆故障测试仪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