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20-08-25):
那位大神可以教一下怎么解决这个报警吗,使用的是台达B2的伺服控制器,PLC为三菱FX5U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pass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楼主有没有检查这些原因呢?】进行回复:        ----...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有垃圾穿过了我限位传感器,信号触发了才造成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检查这些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检查这些原因呢?



并未到极限位置,并且上升沿触发状态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楼主有没有检查这些原因呢?】进行回复:        -------------------------------------...



程序是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