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梁起重机轴轮啃轨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20-08-26):
单梁起重机的大车的车轮在起重机运行的过程中,车轮的边缘和轨道挤的非常的紧,从而使得正常运行的阻力不断增大,从而终导致大车的车轮的边缘和对应的钢轨有了相关的磨损等相关的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啃轨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会使得单梁起重机的车轮和对应的钢轨的使用的寿命都是会有很大程度上的降低的,如果严重的话还会有使起重机脱轨的危险,严重的还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事故。

  1、车轮啃轨的原因

  单梁起重机发生车轮啃轨的方面的原因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车轮的安装的位置不是很精确,车轮在加工的过程中存在误差等等车轮方面的相关的问题都会终导致车轮啃轨的现象发生。

  还有可能是轨道的原因导致车轮啃轨。车的对应的轨道质量以及安装的质量比较差,而且轨道还不直一定会因此车轮啃轨的现象的。假如两条轨道要是标高不再同一个水平面上的话,就会造成起重机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发生横向的错动,从而后导致车轮啃轨的现象。如果是车轨道的上面有了油水等物质就会使得整个的车轨比较好,这样单梁起重机的大车在轨道上面行走的时候就非常有可能导致倾斜而发生啃轨的现象。这些个问题都是会引起车轮啃轨的现象发生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车轮以及轨道的方面的原因,还有桥架的变形以及相应的传动装置的过大的误差等等都会引起车轮啃轨的现象发生的。

  2、车轮啃轨的相关的检查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目测,如果发现轨道表面有比较明显的明亮的痕迹,甚有毛疤,又或者是车轮的边缘有亮斑,这种情况就可能已经发生了车轮啃轨的现象;如果在单梁起重机正常的运行的时候,车轮和轨道突然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起重机就是发生了车轮啃轨的现象;如果起重机在进行启动或者制动的时候,起重机的车体有了明显的走斜或者是扭摆的现象,也是会引起车轮啃轨的。

  3、防止车轮啃轨的措施

  可以通过对单梁起重机桥架的跨度以及轮距之间的比值进行限制可有有效的防止车轮啃轨;也可以采用把车轮的轮缘和对应的轨道之间加上润滑油的方式,从而可以有效的把真个运行的摩擦力减轻,后减少车轮的磨损等等来防止车轮啃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