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070R如何设置定时任务控制开关量

楼主(2020-08-26):
逻辑说明:

    设置定时任务,最好可以添加任务的那种,定时时间可设定修改,输出5种不同浓度的气体,按设定值依次执行任务直到5个任务执行完毕停止,这个如何实现。

我刚用步科的屏,请高手说得详细一些,如果能做个例子不甚感激!!

网友A:
没有什么是一个定时器搞不定的,如果搞不定,那就再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是一个定时器搞不定的,如果搞不定,那就再放一个。



我需要定时功能是通过界面输入元件来添加或修改定时间,然后通过添加任务按钮添加定时任务,像下面图片这样的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任务就是第一张图片的触发位,打开这个定时器就会定时执行,时间也可以调

网友B:
 进来逛逛,学习一下

网友B:
逛逛,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