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初学者的小白问题

楼主(2020-08-26):
初学EPLAN小白一枚,以前都是用CAD画图,了解到EPLAN的强大功能后,来学习下,之前都是非标设备非标图纸,自己能看懂就行,现在要规范化,问题就都来了,我一个一个问,期待大家的回复。

我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多,就欧姆龙那种方形的,我在多线原理图中应该怎么插入固态继电器的符号呢?

我在部件摆放 的时候,怎么快速找到这个固态继电器呢?

都要自己画么?

实在懵,求大侠帮助,多谢多谢

网友A:
需要用设备导航器就可以进行拖拽了

网友B:
菜单栏插入→符号,在符号库中,选择你要插入的符号;

如果符号库中的符号不满足需要,可以用黑盒+设备连接点表示,或者新建一个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设备导航器就可以进行拖拽了



谢谢回答,这个我会了,就是如果没有合适的符号时候,我可以用黑盒,但是在硬件布局时候又没有对应的硬件,这里符号和部件应该可以对应,如果只有黑盒做符号,那部件又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栏插入→符号,在符号库中,选择你要插入的符号;如果符号库中的符号不满足需要,可以用黑盒+设备连接点表示,或者新建一个符号...



恩恩,符号我可以用黑盒,那对应的部件怎么弄呢?我是想做配电盘布局图和后面的接线

网友C(2020-10-02):
老大都回复了,值得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