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是如何测试高低压的

楼主(2020-08-26):
1、先要判断电缆故障是高阻还是低阻还是是接地,根据这个条件采用不同的测试方法。可以采用二次或三次脉冲来测量故障距离,与传统的测试方法相比,二次、三次脉冲法的先进之处,是将冲击高压闪络法中的复杂波形简化为非常简单的低压脉冲短路故障波形,所以判读非常简单,可准确标定故障距离。

西安电缆故障测试仪是如何测试高低压的

2、找路径时,要给电缆加一信号,再用接收机接收这个信号,沿着有信号的路径走一遍,就确定了电缆的路径。

3、根据测出的距离来准确定位。当从定点仪的耳机听到声音非常大的地方时,也就是找到了故障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