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FOR循环变址

楼主(2020-08-26):
/*这样老是读不到数据,或者读不到3个数据,只能读到1或2个 ICOUNT类型为 字有符号 */

FOR ICOUNT:=1 TO 3  BY 1 DO
     Z1:=ICOUNT;
         ADPRW(TRUE,ICOUNT,04,00,01,D100Z1,M205);
     END_FOR;

/* 换成 这样完全没问题*/
Z1:=1;
ICOUNT:=1;
ADPRW(TRUE,ICOUNT,04,00,01,D100Z1,M205);

Z1:=2;
ICOUNT:=2;
ADPRW(TRUE,ICOUNT,04,00,01,D100Z1,M205);

Z1:=3;
ICOUNT:=3;
ADPRW(TRUE,ICOUNT,04,00,01,D100Z1,M205);

网友A:
因为for循环将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结束,而ADPRW的执行时间大概在23个微秒,且ADPRW无法同时执行2条指令,因此无法保证在for循环中得到正确的执行。

For循环被用来进行变量的计算,而不是读写外部变量甚至于通讯的用途,这一点和PC上的编程是截然不同的。

HAVE FUN!

楼主:
折腾了一天,都找不出原因,请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下。。。

网友B:
2F说得很好~正解

网友C:
都有解了,把执行语句放for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