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从站连接台达plc

楼主(2020-08-27):
有没有大佬知道组态王从站该怎么设置,要plc读取组态王内部地址吗??用了莫迪康bodbus rtu sever测试的时候没显示通讯失败,也不知道连上没。

楼主:
用了台达的modwr modrd指令可以读写组态王的r区,也不知道为啥

楼主:
用rs指令直接读取或者写入组态王内部modbus地址。功能码06   03   05   02可以读写组态王的B区和r区

网友A(2020-12-21):
没有显示通讯失败,就是连上了。

网友B(2022-11-18):
组态王做从站,台达做主站?组态王没有做主站对应的设置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