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式起重机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0-08-27):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一、如何选用单梁和双梁门式起重机

  一般来说,起重机的起重质量控制在50吨以下,起重机的跨度控制在35米以内,如果对使用要求没有特殊注明的,我们可以选用单梁起重机。但如果对门腿的宽度有要求,例如门腿宽不能太小,要大,对工作速度也要求不能低,要快要高,或者需要常常吊重的物品,体积大且长的物品,那么我们好选用双梁门式起重机。

  二、对跨度和旋臂长度的要求

  门式起重机的自身质量受跨度影响。在我们进行选择时,在一切都达到我们的使用要求并且符合对跨度进行的要求标准之内时,应尽可能多的减少跨度。

  三、确定轮距的原则

  1、门架沿起重机轨道运行时的稳定性要保持。

  2、支腿平面钢架的尺寸要大于货物的外形大尺寸,能傅货物顺利能过。

  3、要让跨度S与轮距B成一定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轮距为跨度的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间。

  4、确定门式起重机的间距尺寸。

  操作者在工作时,要注意起重机的外部与货物或其他的车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留有足够的空间,方便起重机的装卸工作。有的时候空间要大些,在运输车在跨度内工作时,要保证与门腿之间有0.7米之上的间隔,而运输车与吊具在不工作时间距可小一点,半米以上就可。吊的货物过门腿时,也要保证有半米以上的距离。

  四、门式起重机的简单介绍

  单梁门式起重机也就天车,它是一种桥架型起重机,是用在高架轨道上运行的,单梁门式起重机沿轨道上、纵向运行,它主要的是桥架铺设在高架上,在两侧运行。单梁门式起重机的起重小车沿在桥架上的运行轨道路是横向的。这就构成了一定的方形工作面积,可以在这个方形工作面积内工作,吊运各种物品,不会受到地面上设备的影响。

  门式单梁起重机应用范围广泛,可在室内,室外,厂房,露天场所,码头等各种场所。单梁门式起重机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普通的单梁门式起重机,一种是简单的单梁门式起重机,还有一种是冶金专用的单梁门式起重机。

  普通单梁门式起重机由三个部分组成,有起重小车,桥架金属结构,还有桥架运行机构三大部分,其中的起重小车又分三个部分,有起升机构,小车运行机构,还有小车架。

  起升机构又分几个部分,主要有电动机,减速器,卷筒和滑轮组,还有制动器,电动机经过减速器,使卷筒转动,这样,钢丝绳在卷筒上,就能升降重物。小车架一般是焊接结构,它是一个机架,是支托和安装起升机构和小车运行的。

网友A(2021-05-31):
门式单梁起重机应用范围广泛,可在室内泳池,室外,厂房,露天场所,码头等各种场所。单梁门式起重机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普通的单梁门式起重机,一种是简单的单梁门式起重机,还有一种是冶金专用的单梁门式起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