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摩川伺服驱动器TA8480/81有没有参数配置软件?

楼主(2020-08-27):
多摩川伺服驱动器TA8480/81有没有参数配置软件? 软件名是什么?找了几天找不到  同等价值交换

图片是伺服驱动器TA8480系统图:

网友A:
我也在找呀

网友B(2021-02-24):
努力赚积分谢谢楼主分享,好几种驱动器不会用,有个SMC的6线步进,不知道用哪种驱动器

网友C(2021-05-25):
楼主找到TA8480软件没有  最近总是碰到   请教个问题 驱动故障 修好以后改了dnc30电机代码(原是17位ABS) 用增量型的电机试机过后正常以后 在带把电机代码改回去 但是现在出现和上位机不能通讯 是什么问题 驱动没有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TA8480软件没有  最近总是碰到   请教个问题 驱动故障 修好以后改了dnc30电机代码(原是17位ABS) 用增量型的电机试机过后正常以后 在带把电机代码改回去 但是现在出现和上位机不能通讯 是什么问题 驱动没有报警

改17位编码器代码多少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