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C4报错,模块引导失败

楼主(2020-08-27):
      使用了mxAutomation软件包,在workvisual 5.0中配置完项目,传输到控制器中就提示如图框里的错误:

1、读取ini文件时出错;

2、在ISGNC模块中引导失败;

3、读取/写入时PNIO-DEV出错;

希望麻烦各位同行帮忙看一看,这种情况都是如何解决呢?分享一下思路也行

网友A:
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么?



请问你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班牙屠户"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解决了么?】进行回复:        --------------------------------------------------...



关键是你这通讯都没通上,先通讯OK了再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wy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西班牙屠户"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解决了么?】进行回复:        ------------------...



与plc的成功通讯,是建立在这几个模块正确引导的基础上的

网友B(2021-04-14):
引用 楼主:
"西班牙屠户"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wwwwy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西班牙屠户"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解决了么?】...

        --------------------------------------------------------人家问你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