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带50KW电机为什么变频器输出负载功率变小

楼主(2020-08-27):
近期公司数据检查,我们50KW电机开50HZ频率,为什么变频器显示输出功率才43KW,专业的同行帮忙解析一下。

网友A:
电机轴输出功率由负载决定,电机额定功率是电机的基本参数,制造厂决定。不同的二个参数,

网友B:
变频器显示错误也是可能的,测控单元有问题也是有的

网友C:
负载功率只有43kw,你用200KW变频器输出显示功率也只有43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