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时,一顿一顿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27):
我在调试安川电机时,发现电机带支杆在竖直平面内变攻角时一顿一顿的,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么?监控软件查看电机只用了很小一部分扭矩。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增益相关参数的设置问题了,比如速度积分的设置不合适。

网友:
一顿一顿的 是现象,实际是 速度不稳的表现。先空载看看,如果空载没有这个现象,那再看看电流波形是否变化剧烈。如果是,把转矩指令滤波加大试试看。

网友B:
可以看下这篇文章,详细得介绍了伺服得一闪一闪得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shhuitong.net/news/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