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雕刻机电主轴的好坏?

楼主(2020-08-28):
雕刻机的电主轴安装于雕刻机的Z轴滑板上,由主轴夹具通过螺丝坚固,它主要通过自身的高速转动,带动安装在其下面的刀具旋转,进而达到钻、铣、切和雕刻的加工目的,只要雕刻机在加工运行中,主轴就一刻不休的在运行,因此,它是雕刻机中运行和损耗最大的一个部件,那么如何判断它的好和坏呢?接下来就跟着恒兴隆一起来看看吧!

雕刻机主轴电机的好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判定:

第一方面是主轴电机的精度

不管雕刻与切割都要达到长时间工作不发生故滑,且加工圆滑平整,这是对主轴电机的最基本要求,用户还可以用手晃动一下主轴筒夹处,看看是否有松动,再试着启动主轴电机,看看电机转动是否顺畅,刀具有无摆动和振动现象,如果有,说明电机安装精度没有达到。再听听主轴转动时所发的声音,是否细腻,如果声音较大且有嘈杂刺耳的异响甚至碎瓷片的声音,说明主轴轴承精度或者安装精度差。

第二方面是主轴电机的力度

影响力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机功率。主轴电机的力度从0.8Kw~9.0Kw不等,只有功率大些才能保证力度达到可以加工的要求。判断电机力度大小可以听主轴电机运行时的声音,没有异响的前提下主轴运行产生的风动和劲道的声音越大,其力度越大,功率越大的主轴,电机的体积也相对要大,当然,影响力度的方面还有雕刻机其他零部件的配置,但主轴相对比重较大。

第三方面是主轴电机的运转速度

也就是要讲究加工效率。在力度能达到的前提下能多快就多快,但要考虑到机器的使用寿命尽量不要满负荷,电轴的转速一般是在6000~24000转每分钟之间,速度越快切削能力越好。

第四方面是主轴电机的损耗或者说使用寿命

这主要取决于主轴电机的加工强度和时间,可以试下主轴电机表面的温度情况,如果主轴电机表面温度升速越快且最高温度越高,那说明主轴电机的精度或者散热不佳,损耗和使用寿命就要打折,因此在选购电机时要充分考虑主轴电机的冷却方式,目前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木工雕刻机电主轴主要以水冷和风冷两种为主,水冷电机的散热方式和效果相对较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