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考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20-08-28):
1 仪表无显示

* 检查电源是否接通;

* 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

*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2 励磁报警

* 两处的励磁接线是否开路;

*传感器励磁线圈总电阻:GFM82-C系列转换器是否小于120Ω,GFM82-L系列转换器是否小于150Ω;

* 如果前两项都正常,则转换器有故障。

3 空管报警

* 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 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GFM82-C系列转换器为ABC端子,GFM82-L系列转换器为SIG1SIG2SGND端子)三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报警“提示撤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阈值设置错误;

* 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

* 检查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

GFM82-L系列转换器使流量为零,观察显示电导比应小于100%

GFM82-L系列转换器在有流量的情况下,分别测量端子SIG1SIG2SGND的电阻应小于50kΩ(对介质为水测量值。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并可看到测量过程有充放电现象)。

* 用万用表测量DS1DS2之间的直流电压应小于1V,否则说明传感器电极被污染,应给予清洗。

4 测量的流量不准确

* 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 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传感器系数、传感器零点是否按传感器标牌或出厂校验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