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电容器问题是箱变外壳的噩梦?又应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2020-08-28):
  1. 箱变壳体结构紧凑体积较小,补偿电容器容量一般是按变压器器容量的20%~40%左右来配置。当负载偏重于感性时,致使补偿不足,功率因数不达标。

2. 箱变壳体是全封闭型的,内部温度容易过高,根据相关规定,电容器补偿的环境温度超过正负40℃时应退出运行。而在实际运行中,补偿室内温度在额定负载运行往往要超过40℃,特别是夏季对电容器十分不利。

3. 电容器是采用熔断器作短路及热继电器进行过载保护。因补偿室内温度偏高,常出现热继电器误动,只是电容器失电,断电跳闸,无功补偿不足。

如何解决电容器存在的问题

1. 减少投切频率

电容器运行中经常出现投入和切除反复不间断的不稳定的运行状态,导致元器件频繁通断,加速老化,缩短使用寿命。所以要尽可能地减少其投切频率。

2. 具备可靠的放电回路

如果电容器脱离系统电源后,没有可靠的放电回路,当改电容器再次投入时,则会使电容器承受较高的叠加电压,同时很大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损害内部电器设备。无论哪种形式的电容柜,须具备可靠的放电回路。

3. 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

当采用手动操作时,投切速度不能太快,要保证有足够的放电时间。副柜随主柜同步自动投切,在主柜投运前的状态下,将副柜转换开关预先操作在自动工作的位置上,但是在尽可能避免主柜电容器打不投入的情况下,将副柜切换开关由手动或静止转向自动,以免造成电大的电流冲击系统,损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