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有源晶振的波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0-08-29):
  我们都知道晶振大致有两种-有源和无源,对于有源晶振通常都为四脚或四脚以上的脚位,内置起振芯片,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只要接通电源就可以起振,大类称之为主动元器件。而无源晶振则需要外接电容进行起振。

  有源晶振的频率输出一定要有某个波形作为输出载体,波形的输出也一定会伴随着某个负载值。在实际使用中,波形负载也是晶振的非常重要参数目标。挑选不妥的话,轻则导致晶振或别的模块作业不正常,功用无法完成,重则损坏模块甚至整机。

  80%工程师使用示波器测试有源晶振波形的都会出现以下误区——无源晶体输出正弦波,有源晶振输出正弦波或方波。如果有源晶振把整形电路(施密特整形)做在有源晶振里面了的话,输出就是方波。

  但很多时候在示波器上看到的还是波形不太好的正弦波,这是由于示波器的带宽不够,由于方波的傅里叶分解为基频和奇次谐波的叠加,带宽不够的话,高频方波很容易看成正弦波。因为你只能看到其低频谐波分量,所以显示正弦波。完美的再现方波需要至少10倍的带宽,5倍的带宽只能算是勉强。(例如60M频率的晶振,至少需要300M的示波器)另外也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可以把探头调整到*10档。

  晶振的输出波形首要有三大类:正弦波、方波和准正弦波。

  晶振负载首要有以下几种:

  1、正弦波:负载50欧姆或1k欧姆;

  2、方波:N个TTL负载或N个PF电容;

  3、准正弦波:10K欧姆并联10PF电容。

  示波器测量有源晶振的波形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一、需要足够高频率的示波器200MHz以上。

  二、最好根据板子所用芯片找到频率输出检测点,因为高频晶振自身震荡幅度极小,外电路的链接可能造成停振或者频率改变。

  三、需要确保探头阻抗足够大。

  四、符合上面条件时可以探头的外皮夹子链接公共地线,探头在起振之后触碰晶振一端就可以看到晶振波形。

  目前晶振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从常见的手机,钟表仪器到如今智能通讯;同时,晶振行业作为电子行业中的一名小将,正依托这智能化技术壮大发展,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