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模拟量(温度)数据

楼主(2020-08-29):
    各们老师们,刚刚学习PLC,在这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有个和利时LE5017E的PLC。自带两个模拟量输入(IW2、IW4)和两个模拟量输出(QW2、QW4)。我现在要用这台PLC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自己搞鼓了几天也没弄出来。望各位能帮忙指点一二。感谢大家!

网友A:
是4-20mA么,端子RA我记得要和一个另外端子短接,接好之后,比如接IW2了 然后在程序里进行下转换就行了。具体的私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