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PM1A-40CDR和一个20EDR1

楼主(2020-08-29):
现在有CPM1A-40CDR的CPU和一个扩展模块20EDR1,理论上输入地址不应该是0.00~0.11、1.00~1.11、2.00~2.11

但我从PLC上传的程序中输入地址有0.15、5.00~5.13

有大神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了???如果输入通道能设置的话,怎么设置???

网友A:
输入是12进制、输出是8进制

虽然有0.15,但是没有对应的外部真实输入端

网友A:
比如真实有效的输入有0.00~0.11、1.00~1.11,至于说0.12~0.15确实有寻址,但没有对应的真实外部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真实有效的输入有0.00~0.11、1.00~1.11,至于说0.12~0.15确实有寻址,但没有对应的真实外部输入端...



科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真实有效的输入有0.00~0.11、1.00~1.11,至于说0.12~0.15确实有寻址,但没有对应的真实外部输入端

关键是他用了5.00~5.13这14个地址,按理说实际上应该没有对应的物理地址(外部端口)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比如真实有效的输入有0.00~0.11、1.00~1.11,至于说0.12~0.15确实有寻址,但没有对应的真实外部输入端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他用了5.00~5.13这1...

把他们当作内部点位来用应该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比如真实有效的输入有0.00~0.11、1.00~1.11,至于说0.12~0.15确实有寻址,但没有对应的真实外部输入端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他用了5.00~5.13这1...

或者5.00~5.13是其他特殊用,这款PLC很老了,很久没用了。你看看相关手册。

网友C:
PLC程序中出现的触点对映实际占用相同,可以直接反映输入输出情况,如果在程序中有出现超出实体输出点编号,这是编写程序中把这此辅助触点当内部继电器使用。一般情况下这类的触点也用于与人机界面内的按键的指定触点!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设备中如果没有人机,这些应该是用于内部继电器!如果程序中没有特别关联,则可能是用于在线调试用编写的情景模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