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和plc通信延迟严重

楼主(2020-08-29):
通过kepware与西门子s7-300进行通信,写入值的时候有5~6秒的延时,很稳定,每次差不多这些延迟,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避免

网友A:
通讯周期是可以设置的,要确认时间相关的参数;

不过OPC本身是实现就不是特别高,如果是设备动作控制可以考虑高级语言开发专用软件;

这里有VB.NET,C#的范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B(2023-06-03):
引用 网友A:
通讯周期是可以设置的,要确认时间相关的参数;不过OPC本身是实现就不是特别高,如果是设备动作控制可以考虑高级语言开发专用软件;这里有VB.NET,C#的范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你的通讯延时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