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CPN变频器怎么调试?

楼主(2020-08-29):
G120CPN变频器怎么调试?和怎么在博图上设置参数,面板用的BOP-2

网友A:
要在博途里面调试G120首先需要安装Startdrive,安装了Startdrive后可以在添加设备的时候添加变频器,然后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
博图15.1,下载Startdrive_Advanced_V15_1,安装,用Sim_EKB_Install_2019_07_07授权,这些是需要安装的,教程去官网上搜一个

网友C(2020-09-28):
安装Startdrive后,貌似在线访问就可以调试,或者添加硬件后再进行调试,(在线访问调试很迷,有的电脑可以,有的电脑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21-02-18):
特价出售西门子G120C变频器有要的 壹叁捌柒壹零叁贰柒伍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