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20-08-29):
台达DVP系列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最好有程序,才接触这个行业,各位大佬请见谅。

网友A:
DVP-PLC應用技術手冊(第五版)2014.pdf  554页

网友B:
一般控制伺服的话,plc程序里面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注意点。

  1. 就是伺服动作的条件。什么情况下伺服才能动作,防止撞机。

  2. 伺服运行的极限要设置好。这个都知道,不赘述。

  3. 手动运行,手动模式下,手动按下伺服运行,松开伺服停止。

  4. 回原点,只有当伺服回到原点的情况下,才能运行自动模式。

  5. 自动运行,这个是自动模式下,根据编写的程序,自动运行。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分享,讲得很好!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分享,讲得很好

网友E(2021-05-13):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制伺服的话,plc程序里面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注意点。就是伺服动作的条件。什么情况下伺服才能动作,防止撞机。伺服运行的极限要设置好。这个都知道,不赘述。手动运行,手动模式下,手动按下伺服运行,松开伺...



大哥你发的图片是哪里的资料吖?能单独发个贴帮助下新人吗

网友F(2024-12-03):
老哥 现在学习到了吗 能分享学习一下不 现在刚开始用ASPLC控制A3伺服 一头雾水

网友F:
老哥 那通讯控制型的您用过吗 是怎么实现的 AS332P-A 控制A3-M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