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的起始I/O地址。

楼主(2020-08-30):
大家好,本人正在学习三菱的CC-Link,通讯,但是有一个问题看了好几天也没看明白,就是在CC-Link设置页面有一个起始I/O号的设置,这个设置和远程输入RX、远程输出RY,是什么关系?起始IO.png

网友A:
起始IO就是你CC-LINK主站模块安装的位置的IO,RX和RY就是远程的CC-LINK模块开始的IO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始IO就是你CC-LINK主站模块安装的位置的IO,RX和RY就是远程的CC-LINK模块开始的IO编号。...

        这个I/O有什么用,看似没用啊,用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SenL"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起始IO就是你CC-LINK主站模块安装的位置的IO,RX和RY就是远程的CC-LINK模块开始的IO编号。...】进行回复:       ...



估计跟profinet差不多意思,安装位置的本地IO可以自定义。不过有字数范围。RX RY的相当于远程输入输出模块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厂电工"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SenL"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起始IO就是你CC-LINK主站模块安装的位置的IO,RX和RY就是远程的CC-...



非常感谢!

网友C(2020-10-15):
正要学习呢,肯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