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行,求恒压控水系统怎么做

楼主(2020-08-31):
刚刚入行小白一枚,求各位大佬指点,最好详细一点因为好多地方不懂。

不知道plc、变频器具体怎么控制怎么操作。

因为老板说让我做一套恒压控水系统才能合格转正,

求指点,

网友A:
如此还真是有难度,老板给你多久时间

楼主:
3月现在还一个月吧

网友B:
如果你懂具体的工艺原理及电气原理,找一套类似的参照修改最快了,公司应该有类似的图纸吧

前提你得把原理工艺了解透彻

网友C:
先找个现成的例子,论坛搜搜看可能有!

在现基础上修改很快,前提是你要理解和知道工艺。

网友:
首先要把工艺了解清楚,工艺可以在百度上看看,或者问一下你们其他工程师,工艺搞清楚以后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D:
市场上有完整的恒压供水解决方案的, 一般来说 恒压供水主要是闭环控制理论为基础。水压变送器做反馈、PLC做AD处理,然后PLC做PID。最后输出模拟量到变频器,变频器具体接线和参数调节不同品牌都不一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E:
这个太容易了。买谁家的变频器,他们会派人到现场免费设置。因为这类变频器应用已经属于普及型了,相当于家里换个灯泡。

网友:
建议使用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淘宝有很多卖的)或使用变频器恒压供水专用PID来实现。初学最好先别使用PLC来做。可关注易能变频器官网APP,我记得上边有恒压供水的例子

网友F:
先问问公司前辈,最好是先利用身边公司的资源,有问题了也好帮看看。

其次就是找网上差不多的模板去套,看看公司能让你用什么元器件。

网友G:
PLC也是简单的啊:小于设定值就增加频率,高于设定值就减低频率,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程序,比你用PID简单

网友H:
套用用这个PID 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7/834571/834571_1.shtml,调整PID参数就可以了,我弄了个XY曲线图,便于调试

网友I:
这个用不到PLC吧我觉得

用一个压力变送器,    输出4-20MA电流

然后用一个类似于温控表一样的控制器,读取这个电流

设定参数,低于这个压力就输出12V电压,用来控制中继

然后中继控制水泵就行了呗

网友J:
精度沒特別高的話,讀取PV壓力到PLC,與SV壓力比較,PLC和變頻器之間做一個485通訊,三菱PLC一個ZCP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K:
直接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的,现在的变频器都有恒压供水功能,按照变频器恒压供水功能设置变频器参数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L:
变频器现在有这个功能

网友M:
呵呵,真的操蛋!压力变送器加变频器就OK 了呀。具体设置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N:
一个压力传感器测压力,一个水流传感器防止水泵干转,跟据压力控制水泵(两个水泵,一用一备)运转,高级点的用变频器控制水泵转速

网友O:
用FC-102系列变频器,不但能恒压,我还敢休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