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采用铜线和铝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8-31):
直流电机从重量判断同等级的铝芯电机重量比铜芯的轻,同时体积会大一点。如果是山寨的,你看表面就未必知道了,可以拆开直流电机的线芯颜色不同,注意还有铜包铝的哦,所以截断线来看,如果里边有白色就是铝了。如果可以拆开,那就在无关要的地方刮开线看看,看完后之后再用高温胶布粘好就行。如果不能拆开的,就对比一下线圈电阻 ,铝芯要比铜芯的电阻大一点。

1、铜的导电性能比铝的好,铜线的载流量是每平方6安培,铝线5安培,所以铝线电机长时间工作容易发热,当然一般外壳温度保持在90度内问题也不大,整体性能不如铜线直流电机稳定,一分钱一分货。铝芯直流电机的功率比铜芯小很多,载流量小所以容易发热。一般铝线比铜线功率小百分之20左右。

2、纯铜线直流电机当然更耐用。铝比铜电阻大一点,在使用中发热量较高,很容易烧坏电机。而且铝和铜焊接是不能自然融合,电源线连接点也容易造成烧坏,所以一般铝线电机水泵的整机寿命远低于纯铜线电机水泵使用寿命。

3、纯铜线直流电机更省电。电路元件的电阻大小与发热大小成正比例关系,电阻大则发热会大。

4、纯铜芯直流电机噪声更小。当噪声平均每提高3分贝,噪声的能量就会增强一倍。铝线电机噪音比铜线电机大约高7分贝,所以铝线电机噪声比铜线电机噪声大两倍还多。纯铜线电机水泵整机噪声经过测试仅为58分贝。

5、纯铜线直流电机相对更耐用。因为铝比铜电阻大,使用过程中发热量较高,容易烧坏电机。

6、比如直流电机铜线的电阻率是0.017,而铝线的电阻率为0.028.铜线铜铝线互换的截面比率为0.79:1,六平方的铜线大概相当于十平方的铝线,用铝线直径会比铜线粗,同样的定子线槽铝线往往会放不下,单位面积的通过电流量也不一样,铜线大概是每平方毫米能通过5-8安电流,铝线就要少很多。

7、直流电机如果采用铝线质量会更轻,相对也便宜很多,但是机械强度叫较差,铝线再接驳线端的地方容易氧化,接驳线端氧化后会造成温度升高,引起接触不良,是造成故障断电或断线的多发点,另外铝线不容易焊接,强度小和熔点低,很容易氧化,造成温升高和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