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液压系统不正常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08-31):
龙门吊液压系统压力不正常主要表现为工作压力建立不起来、升不到调定值或升高后降不下来,其原因往往与发动机、泵和阀等许多部分有关。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一:系统压力不高

这类问题一般由内泄漏引起,主要原因有:

液压泵磨损,形成间隙,调不起压力,同时也使输出流量下降。溢流阀主阀芯与配合面磨损,使溢流阀的控制压力(二级压力)下降,引起系统压力下降。执行件(液压缸或液压马达)磨损或密封损坏,使系统压力下降或保持不住原来的压力,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执行件,某一执行动作压力不正常,其它执行件压力正常,则表明此执行件有问题。系统内有关的阀,阀板存在缝隙,形成泄漏,使压力下降。

二:系统压力居高不下且调节无效

这类问题的原因一般都在溢流阀上,即溢流阀失灵。当主阀芯在关闭位置上被卡死,绣结住,必然会出现系统压力上升且无法调节的症状。当溢流阀的先导控制油路被堵死时,控制压力剧增,使系统压力也突然升高。

三:压力不正常的其他原因及排除

1、滤油器堵塞、液流通道太小和油液粘度偏高,以致吸不上油。应清洗或更换滤油器,更换液压油。

2、油液中进人过量空气。应排气。

3、管路接错。应检查并重接。

4、电动机功率不足,转速太低。应检查电动机故障并予以排除,必要时重新校核电动机的规格及性能。

5、油液粘度过低,泄漏严重。应更换液压油及密封件。

6、压力表损坏。应更换。

以上内容出自:靖江市起重设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