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板对板连接器电气性能参数

楼主(2020-08-31):
       产品名称:板对板连接器

  产品类别:0.5间距双槽板对板

  产品品牌:Vezekem

  生产厂家:文章济美

  国产板对板连接器全系列电气:

  额定:50V AC (rms)/DC

  当前等级:0.5AC / DC (rms)

  接触电阻:50毫秒Max

  绝缘电阻:100M 2分钟

  耐压交流:200V AC r.m.s

  工作温度:-30℃^ +80℃

  板对板连接器故障处理:

  一旦产品出现故障,可以判断出来的原因是导线使用中断裂、产品松动等。导线在中间断掉的频率并不多,大多是在连接器处断掉,因此检查的重点要放在传感器和连接顺处的导线,看它们有没有出现松脱和接触不良等问题。一般由于接触不良引起的断路故障,多是由于产品端处出现锈蚀,外部脏污进到端子或连接插座,进而导致接触压力降低。应对这种故障,需要将连接器拆下,之后重新插上,改变它的连接状况,使其恢复正常接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