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互动】迄今为止,您写的PLC程序最多有多少步?

楼主(2020-08-31):
最近小编在看一些坛友们讨论一个项目PLC编程下来自己写了多少步程序,非常烧脑的工作!例如有的大型项目一台机器得写几万步程序,而且是一个人同时负责几台机器,实属辛苦!

还有网友吐槽,面试时有的面试人员还会问你做过的最大PLC程序是多少步?当然了PLC程序都是依照设备的动作流程来写的,项目庞大设备复杂,动作多变的话自然程序步就多了,项目质量也不以PLC程序步数多少来论高低,原则上还是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程序越简单越好!

那么目前为止,大家写的最大的PLC程序有多少步呢?您有没有留意过,欢迎回帖留言互动。

有效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奖励10积分

网友A:
真没留意过,大家都走了几步,出来溜溜

网友B:
博图的程序有点难算步数,有梯形图 有SCL 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C:
目前,做的比较大的项目是4腔体3D曲面贴合,三菱的Q26-PLC步数已经快满了250K步,整个系统170+轴、8个robot,和上位CIM通讯上传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博图的程序有点难算步数,有梯形图 有SCL 不知道怎么算。。



貌似通过程序容量可以换算出来

网友E:
看多了设备,发现其实多也是分站,通讯连接起来的。大项目更多的要考虑标准化。

网友F:
没做过太大的,最多5k步,信捷

网友G:
2万多,不停地优化,跳转,使用变址8个(多个已经重复利用),还有返回主程序再次流程图下去,扫描周期都173ms了

网友H:
10年没编程了,20多年前做的一套液压机程序控制,PLC采用的是OMRON  C200H,编了约2000余句。

太初级的应用。

网友I:
程序的步数多不代表设备就多复杂,相反,简单的程序能实现复杂的逻辑才算高手!

我都是直白的干很多行,然后再优化,精简,然后程序才能稳定,明了!根据功能不同可能每个程序块都得几百行吧!

网友J: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K:
上图,5000多步.

网友L:
额,目前最多好像才2K多吧,还需努力啊

网友M:
几千步,大部分都是单机,

网友N:
这些年几乎天天写(改)程序,都是些小打小闹,都不好意思说。基本都如下面截图所示数据,30000步的容量写到4000步左右。

印象中早年使用西门子S7200的CPU224XP+CP243-1+EM231(8输入)+TD400C文本编写了一台机器程序,使用有PID调节向导,文本组态向导,以太网向导等,该型号CPU程序存储器16384bytes差一点不够用,这可能是我写的步数最多的一条程序了。

网友J:
有时候程序写的越多不一定技术越好,同样一个功能,别人写程序5步,你干出100步,实现同样功能,有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有时候程序写的越多不一定技术越好,同样一个功能,别人写程序5步,你干出100步,实现同样功能,有用吗?...

这种肯定不算吧,主要是看项目大小了,复杂的自然要多些,单纯比步数肯定也不是讨论的目的,主要看做项目的大小复杂程度

网友D:
没做过复杂项目,最多几千步的飘过

网友O:
以前陆续用过一些小型的PLC

FX3U游隙                 2万步(发现FB很占步数) 扫描周期8ms

CJ酸洗                     4万步(1个1ms的中断很费扫描时间,正常运行没问题,因为这个中断的原因,在线编辑后下载时要慎重有可能报循环时间超时停机报警) 扫描周期20ms

SMART灭菌器           ST60   扫描周期8ms 编译后用到数据区17333 存储区28375

315电镀项目             硬件I/O点在600点左右

1200培养基分装       2伺服3步进程序很小

1200矫治项目           硬件IO一百点左右,连接史陶比尔机器人,3个TCP客户端,1个TCP服务器,1个CANOPEN主站模块

网友P:
也就写过小项目,步数不多

网友Q:
最多10000多步吧

网友R:
三菱Q系列Q25的的cpu,16轴,外加500点IO,及模拟量模块,共4w步,主要是报警多,及保护,算法占内存

网友C:
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image.png上图,大概这么多吧

网友S:
最多的是一万步,基恩士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T:
image.png不多说,上图就完了

网友U:
感觉这步数多少意义不大,大部分都是在几千步。步数多少反映不了程序编的好坏或难易,主要还是要看执行的效率。

网友V:
西门子的1500 其中一条线,写了其中两台设备

网友W:
小白飘过,一直都是在做单机设备,3-4K稳定运行,虚心多向各位大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觉这步数多少意义不大,大部分都是在几千步。步数多少反映不了程序编的好坏或难易,主要还是要看执行的效率。...



确实是这样,本讨论主要是分享下

网友X:
现在的程序有多种语言

应该用 KB 表示更合适吧?

多不一定复杂,有很多程序是有类似的地方 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网友Y:
现在有很多程序可以调用了,步数并没那么重要,能优化结构,才是功力所在。

网友Z:
都是小程序  最大2000步。

网友AA:
汽车厂AB的程序,程序文件容量好像也就282,62M(交付客户的单个PLC程序文件)

网友AB:
步数是一方面,其实如果难,难的地方在逻辑。

网友AC:
没编过过于复杂的,大概有2k吧

网友AD:
3W多部吧,三菱L-PLC+14轴

网友AE:
印象中,没超过4000步;前来膜拜下大神们

网友AF:
两万多步

网友AG:
我做过一台阀门综合测试机,设备按国标国标测试内容执行,测试项目包括:
1、常规项目测试:顶扭力测试,后扭力测试,2500PA气密性测试,600KPA气密性测试
2、拉伸负荷后阀门密封性和易操作性实验:拉伸状态调整,拉伸后气密性测试,拉伸后顶扭力测试
3、对操作装置施加弯曲力矩及解除后的密封性能实验
a)半开 P=2500PA F=55N.M 气密性测试,半开P=2500PA F=0 弯曲力矩卸载后气密性测试,全闭P=2500PA F=0气密性测试.
b) 半开P=600KPA F=55N.M 气密性测试;半开P=600KPA F=0弯曲力矩卸载后气密性测试; 全闭P=600KPA F=0气密性测试.
4、耐简支梁弯曲实验:耐简支梁状态调整(立式装夹),耐简支梁后顶扭力测试(立式装夹),耐简支梁后气密性测试(立式装夹),耐简支梁状态调整(卧式装夹),耐简支梁后侧扭力测试(卧式装夹),耐简支梁后气密性测试(卧式装夹),

采用松下FP2系列PLC,8AI,4AO,12伺服轴,上位机采用组态王,泄露仪通讯等,程序16K步;

网友AH:
我没有仔细数,14个子程序,一个子程序平均900步左右,每个子程序还用了大量的FBD结构模块,一个FBD结构模块平均100步,整个程序有94个FBD结构模块

网友AI:
同样功能,步数少的才牛掰

网友AJ:
因工作需要,很多时候是将PLC数据采集到 “云端”,会使用到各种PLC,但主要是 为了测试验证,把相应寄存器的数据采集上来。

自己编写的程序都不太长,为了展会Demo和 测试读写寄存器,最长的也就只有30-50个程序网络。

网友AA:
引用 网友AI:
同样功能,步数少的才牛掰

有的没有办法的,例如汽车厂必须按照标准编程,一个简单逻辑也是达到100多步,正常只需要30步足矣

网友AK:
一看就是三菱的,三菱讲究步数,西门子没这个东西。一看就是不懂的。问步数,服啦。

楼主:
感大家的讨论分享,结贴啦

用户昵称奖励
jxlgw10积分
太月星辰10积分
梦雨天涯10积分
李纯绪1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10积分
sky201810积分
雯er<此处内容被屏蔽>10积分
住友电工10积分
一颗小小草10积分
你猜你猜10积分
holdkcsxyz10积分
splendour1110积分
CMJ杰哥10积分
于心有愧10积分
z146411577110积分
ozoner10积分
ocean123610积分
Vincle10积分
独影dy10积分
乖乖小笨熊10积分
研讨会宣传员_325910积分
flyertage10积分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10积分
yuetianbing10积分
E_newboy10积分
chengyuklan201810积分

网友AL(2021-12-14):
发我一份 5175521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