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进行故障测试的方法

楼主(2020-08-31):
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进行故障测试的方法

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
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进行故障测试的方法你知道么

  故障测试的基本步骤:用摇表或者万用表测量故障电缆的绝缘电阻,判断故障性质,确定测试方法;测试故障距离;探测故障点附近电缆埋设的路径;定点。

  测试前将电缆终端头的所有连线断开。

  测试系统的面板上有“输入振幅”和“位移”两个旋纽,分别用来调整下次采样的信号幅度和上下位置。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低压脉冲方式

  低压脉冲用于测试电缆中电波传播的速度、电缆全长、低阻故障和开路故障。

  将低压电缆故障测试仪的通信连线与笔记本电脑后面的串口连接,电缆的故障相(被测相)与地线分别接到水阻盘的红、黑接线柱,水阻盘的输出与测试系统的输入相连。也可直接将测试系统的输入线与故障相及地线相连。

  1、测速度

  对于有些电缆,电波传播的速度未知,必须通过测试来确定。但测试前必须知道电缆的全长。

  在“测试方法”菜单选择“低压脉冲”“测速度”,根据电缆的长度选择“0.2μs”或“2μs” ,一般500 m以下用0.2μs。键入电缆全长后按“采样”键,配合调整“位移”和“幅度”旋纽,使信号的幅度和基线处于便于观察的位置。

  移动游标至低压脉冲的下降沿按“定位”,再移动游标至反射信号的前沿,屏幕上即可显示此种电缆中电波的传播速度。如果发射和接收的波形离的太近,可按“扩展”键将波形扩展后再计算。

  2、测故障

  测故障时在“测试方式”菜单选择“低压脉冲”“测故障”,并选择适当的脉冲宽度,按“采样”后屏幕即显示故障波形。

  开路故障的反射信号与发送脉冲极性相同,短路故障的反射信号与发送脉冲极性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