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能否与台达触摸屏通信

楼主(2020-08-31):
请问各位大神,三垦变频器VM05型号能否与台达触摸屏通信?如果能应该怎么写。VM05型号好像只有ASCI通信形式。求各位解惑。

网友A:
这款变频器通信协议具体是什么?你只是说ASCII了,如果是Modbus ASCII协议也能和台达触摸屏通信!如果不是Modbus ASCII,但台达触摸屏有该变频器驱动也可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变频器通信协议具体是什么?你只是说ASCII了,如果是Modbus ASCII协议也能和台达触摸屏通信!如果不是Modbus ASCII,但台达触摸屏有该变频器驱动也可以通信。...

        -----------------------------------------------------------------是Modbus ASCII协议。请问具体要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款变频器通信协议具体是什么?你只是说ASCII了,如果是Modbus ASCII协议也能和台达触摸屏通信!如果不是Modbus ASCII,...

如果是Modbus ASCII协议那就好办了
找到该变频器通信手册,里面有相关寄存器,对这些寄存器操作即可实现对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给定频率和读取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款变频器通信协议具体是什么?你只是说ASCII了,如果是Modbus ASCII协议也能和台达触摸屏通信!如果不是Modbus ASCII,...

触摸屏上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款变频器驱动,如果没有就选Modbus ASCII这个驱动。

网友B:
看触摸屏的支持那个AISC 还是RTU ..ASIC太麻烦了,要是支持标准的RTU就更好了

请参考论坛文章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0904/6243.html

网友C:
台达人机支持ascii 和rtu通讯,配置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