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BD板

楼主(2020-08-31):
信捷PLC的4AD--BD怎么接电位器啊

想要读取电位器的位置信息,需要怎么读啊

网友A:
这个就是接线图和输入信号规格,建议去信捷官网下载该模块以及PLC的编程手册

网友A: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玩意



我用电位器接模拟量,只读取AD数据,别的还用设置吗就是那些PID

网友B:
信捷的可以直接打电话问

之前在学信捷的时候,基本上一周能打10次以上,绝对好评  0510 8513 4114

网友C:
只要设置选择XC-4AD-BD就可以了,注意只有1和2通道适用于电压输入。

网友D:
学习学习  看看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