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使用3D布局时,放置3D宏文件时,只显示一个长方体

楼主(2020-09-01):
EPLAN 使用3D布局时,放置3D宏文件时,只显示一个长方体

部件都已经使用3D宏了

单独插入宏文件是可以显示的,就是与3D布局里面连不起来

打开别人做的也可以看见的,就是自己放置的时候不显示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看案例是怎么做的这块,,

网友B(2020-10-02):
先看点学习视频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D(2020-11-09):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把原理图关联的部件先删了保存一下,然后再关联刚做好的3D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