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工作理念、电压方程、电压灵敏度及其应用

楼主(2020-09-01):
     自从其发明以来,电压表一直是功率电路测量的支柱。为确保正确设计和组装电路,必须使用基于电压表的测量仪器进行验证。这篇文章将讨论什么是电压表、其工作理念、电压方程式、电压灵敏度及其应用。

什么是电压表

      电压表是一种测量仪器,用于测量电路中两个节点之间的电压。在模拟电压表中,指针跨过一个与电路电压成比例的刻度,数字电压表通过使用模数转换器来数字显示电压。永久安装的电压表用于监视发电机或其他固定设备,便携式仪器配有万用表以测量电流和电阻,它们是电气和电子工作中使用的标准测试仪器。

电压表的工作理念

      它的工作基于欧姆定律的原理。欧姆定律指出:–“电阻两端的电压与流过该电阻的电流成正比”。当满量程电流流过时,任何基本仪表在其端子上都具有电位差,代表电压表的符号是一个带有字母V的圆圈。

      电压表始终与要测量电压的电路中的组件并联连接。直流电压表上带有极性标志。因此,必须将电压表的正(+)端子连接到电势的较高点,将负(-)端子连接到电势的较低点,以获得电表偏转。电压表中没有极性标志,可以随时连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电压表仍与测量电压的组件并联连接。通过将电阻与具有满量程电压功能的仪表装置串联连接来构建具有高电压范围的电压表,如下图所示。

电压方程

      串联电阻称为倍增器。其值由电压方程式确定。

      V =电压

      I m =满量程电流,

      R se =串联电阻,

      V m =满量程电压。

电压灵敏度

      电压灵敏度是满量程偏转所需电流的倒数。

      仪表电流越小,电压灵敏度将越大。电压表的实际电阻等于灵敏度乘以整个电压,即使电压读数可能不是满量程读数,电压表电阻也将始终保持恒定。

电压表的应用包括:

      —在查找电荷存储设备的电压(例如测试电池的电压)时非常有用。例如,一个新的AAA电池将具有约1.6V的电压,即将耗尽,可能为1.1V。充满电的12V铅酸汽车电池读数为12.5V,或者由汽车中的交流发电机充电时为14V。如果读数为10V,则交流发电机有问题。

      —它只能用于判断电路(如电源插座)中是否有电。

      —确认设备的电源已打开或关闭。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已知电阻两端的电压来计算电流。当您没有电流表时,这很有用。

      —它们用于构建带有串联电池的连续性检查器。

      —它们通过使用带有未知电阻的分压器来构建欧姆表。

      —它们用于通过测量分流电阻两端的电压来构建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