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初学入门如何提高CAD绘图效率?看这里!

楼主(2020-09-01):
作为一个CAD制图初学入门者,刚开始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时,可能没有什么章法,效率也很低,那怎么才能提高一下CAD制图速度呢?除了一些常用的CAD命令需要掌握之外,还要遵循一定的作图原则。接下来和小编一起来看看CAD制图初学入门者该怎么提升绘图效率吧!

一、作图原则

1.作图步骤:设置图幅→设置单位及精度→建立若干图层→设置对象样式→开始绘图。

2.绘图始终使用11比例。为改变图样的大小,可在打印时于图纸空间内设置不同的打印比例。

3.为不同类型的图元对象设置不同的图层、颜色及线宽,而图元对象的颜色、线型及线宽都应由图层控制(BYLAYER)。

4.需精确绘图时,可使用栅格捕捉功能,并将栅格捕捉间距设为适当的数值。

5.不要将图框和图形绘在同一幅图中,应在布局(LAYOUT)中将图框按块插入,然后打印出图。

6.对于有名对象,如视图、图层、图块、线型、文字样式、打印样式等,命名时不仅要简明,而且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便于查找和使用。

7.将一些常用设置,如图层、标注样式、文字样式、栅格捕捉等内容设置在一图形模板文件中(即另存为*.DWF文件),以后绘制新图时,可在创建新图形向导中单击"使用模板"来打开它,并开始绘图。

二、选用合适的CAD命令

用户能够驾驭浩辰CAD软件,是通过向它发出一系列的命令实现的。浩辰CAD软件接到命令后,会立即执行该命令并完成其相应的功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尽管可有多种途径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假如命令选用得当,则会明显减少操作步骤,提高绘图效率。下面仅列举了几个较典型的案例:

1.生成直线或线段

1)在浩辰CAD软件中,使用LINEXLINERAYPLINEMLINE命令均可生成直线或线段,但唯有LINE命令使用的频率最高,也最为灵活。

2)为保证物体三视图之间"长对正、宽相等、高平齐"的对应关系,应选用XLINERAY命令绘出若干条辅助线,然后再用TRIM剪截掉多余的部分。

3)欲快速生成一条封闭的填充边界,或想构造一个面域,则应选用PLINE命令。用PLINE生成的线段可用PEDIT命令进行编辑。

4)当一次生成多条彼此平行的线段,且各条线段也许使用不同的颜色和线型时,可选择MLINE命令。

2.注释文本

1)在使用文本注释时,假如注释中的文字具有同样的格式,注释又很短,则选用TEXTDTEXT)命令。

2)当需要书写大段文字,且段落中的文字也许具有不同格式,如字体、字高、颜色、专用符号、分子式等,则应使用MTEXT命令。

3.复制图形或特性

1)在同一图形文件中,若将图形只复制一次,则应选用COPY命令。

2)在同一图形文件中,将某图形随意复制多次,则应选用COPY命令的MULTIPLE(重复)选项;或者,使用COPYCLIP(普通复制)或COPYBASE(指定基点后复制)命令将需要的图形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使用PASTECLIP(普通粘贴)或PASTEBLOCK(以块的形式粘帖)命令粘帖到多处指定的位置。

3)在同一图形文件中,假如复制后的图形按一定规律排列,如形成若干行若干列,或者(4)在同一图形文件中,欲生成多条彼此平行、间隔相等或不等的线条,或者生成一系列同心椭圆(弧)、圆(弧)等,则应选用OFFSET命令。

5)在同一图形文件中,假如需要复制的数量相当大,为了减少文件的大小,或便于日后统一修改,则应把指定的图形用BLOCK命令定义为块,再选用INSERTMINSERT命令将块插入就行。

6)在多个图形文档之间复制图形,可采用两种办法。其一,使用命令操作。先在打开的源文件中使用COPYCLIPCOPYBASE命令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中,然后在打开的目的文件中用PASTECLIPPASTEBLOCKPASTEORIG三者之一将图形复制到指定位置。这与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选项是等效的。其二,用鼠标直接拖拽被选图形。注意:在同一图形文件中拖拽只能是移动图形,而在两个图形文档之间拖拽才是复制图形。拖拽时,鼠标指针一定要指在选定图形的图线上而不是指在图线的夹点上。同时还要注意的是,用左键拖拽与用右键拖拽是有区别的。用左键是直接进行拖拽,而用右键拖拽时会弹出一快捷菜单,依据菜单提供的选项选择不同方式进行复制。

7)在多个图形文档之间复制图形特性,应选用MATCHPROP命令(需与PAINTPROP命令匹配)。

三、及时清理图形

在一个图形文件中也许存在着一些没有使用的图层、图块、文本样式、尺寸标注样式、线型等无用对象。这些无用对象不仅增大文件的尺寸,而且能降低浩辰CAD软件的性能。用户应及时使用PURGE命令进行清理。由于图形对象经常出现嵌套,因此往往需要用户接连使用几次PURGE命令才能将无用对象清理干净。

四、使用命令别名和加速键

浩辰CAD软件为一些比较常用的命令或菜单项定义了别名和加速键。使用命令别名和加速键能够明显节省访问命令的时间。

CAD制图初学入门者想要提升CAD绘图效率可以参考本文提供的一些小技巧,更多相关CAD教程可以访问浩辰CAD官网查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