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邦纳触摸屏如何与三菱fx3SA的PLC进行通讯

楼主(2020-09-02):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邦纳的触摸屏THM070S,要与一个三菱的PLC FX-3SA进行组态通信,邦纳触摸屏上面有一个9芯的应该是485的接口,三菱PLC上面有一个三菱特有的圆头的插口,请问它们两个自己的通信线应该是焊哪几个脚啊?多谢热心人指教一下

网友A:
如果是485BD板就很方便,这是PLC圆头定义

触摸屏那边的定义清楚了就可以连接,下面是维纶的触摸屏

网友B:
通信成功无非是:
统一通信物理层,触摸屏是RS485、PLC编程口是RS422
统一通信协议,PLC编程口输出编程口协议,那么要在触摸屏选择这个编程口协议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85BD板就很方便,这是PLC圆头定义 触摸屏那边的定义清楚了就可以连接,下面是维纶的触摸屏...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C:
邦纳的触摸屏THM070S看看这是否支持三菱的编程口协议,按照触摸屏的接线方式 ,之后就是两方的通讯参数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85BD板就很方便,这是PLC圆头定义 触摸屏那边的定义清楚了就可以连接,下面是维纶的触摸屏...

网友D:
三菱配置下8120 走modbus rt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