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ENTUMVPR6.05

楼主(2020-09-02):
横河CENTUM VP 系统R6.05版本,根据安装步骤完成后,授权时失败,出现The license key file is invalid.Adding license failed. 计算机名已改成HIS0164,用户名和密码也改成CENTUM,系统时间也改成2017年。请问一下,这是我安装有误,还是授权文件有问题?

网友A:
看提示是授权有问题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



我试过从20年改到10年,都一样。我上官网查过,R6.05是2017年10月份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授权有问题



我是上淘宝买的软件包和授权,他说是安装错了,可是我一步步按照安装步骤来安装的,试过几次都不行,每次都是清理干净再安装的。R5的我安装没问题,R6到了授权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进行回复:        ---------------...

一般我是这样的安装步骤:

01.关闭杀毒软件

02.设置系统时间

03.设置计算机名

04.设置管理员账户

05.安装准备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进行回复:        ---------------...
继续:

06.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sp1 OPCCOM Proxy Stub

07.安装CENTUM VP software

08.进行setting IT security设置

09.再次进行setting IT serurity设置

10.设置操作系统用户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进行回复:        ---------------...

还有:

11.安装LICENSE MANAGER SOFTWARE

12.license分配准备工作

13.分配license驱动程序

14.进行Starting Lincense Manager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进行回复:        ---------------...

还有一些就是新建工程、仿真、退出、删除了:

15.新建横河DCS CENTUM VP工程

16.导入工程的步骤

17.工程案例仿真的准备工作

18.案例工程的仿真

19.仿真的退出

20.卸载横河DCS CENTUM VP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的,没有杀毒软件,步骤也是按照您说的那样,就是少了一个09.再次进行setting IT serurity设置,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NTUM VP测试版授权吧!你尝试着把系统时间再改的久一点...



一步步按照您说的来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

setting IT serurity这个步骤很关键,不然后续步骤做了也有可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楼主用的是横河CE...

您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呢?

网友C:
你这是再安装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关育谋...



虚拟机中WIN7 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再安装仿真吗?



就是安装软件和授权,仿真好像包括在里面

网友B(2020-10-15):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对内容: 【引用 "正在输入22"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引用 "正在输...

换成32位系统试试。

网友D(2024-02-28):
我的都正常,授权文件发过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