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上下老失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02):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在起重机上下失灵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3方面来找出问题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才可以从中解决。

  1.人员的操作问题:

  有些起重机操作员在使用起重机时,习惯性的喜欢用双手同时操作遥控器,尤其是在安装模具时,为了更加精确的把模具安装在注塑机

里面,有些操作人员,更是喜欢用左手拿遥控器时拇指按着遥控键,另右手狂点按键,由于遥控按键很轻,照成误操作时有发生。

  2.起重机线路问题

  在起重机年久频繁的使用中,一些线路和连接器已经明显老化,尤其是线路的松动,或导致起重机上下的直接失灵,或引发起重机不能使用,而随着连接器的一合一闭的频繁跳动或额定电压低于10分之一,导致连接器合并不上,同样会导致起重机上下失灵,所以在起重机出现问题之前,我们用手点击下我们的遥控按键,当我们无论遥控上下左右的时候都能听到一声吸合的声音,就表示连接器是OK的,如果没有吸合声音的话,就表示连接器或链接线路可能出现问题。

   3.电动葫芦问题

   电动葫芦在使用中出现、电机马达出现异常声音、过热、或是减速轴漏油导致里减速轴箱里缺油,都应该立即停下检查电机是否运转;,联轴器的偏位,钢丝绳导绳器,葫芦里的刹车盘老化都是照成葫芦上下的主要问题,更为注意的是随着葫芦的使用有人误调葫芦上下限位螺母、或限位杆上的弹簧磨损严重,导致弹簧力的减小致使起重葫芦上下出现问题。

 针对以上三点:

1.人员的操作问题:我们的生产操作人员在使用前培训上岗,持证者方可操作使用。

2.起重机线路问题:要有的电工定期检查机制,或是找起重机厂家培训。

3.电动葫芦问题:就需要联系生产厂家来确认,把及时需更换的部件及时更换,争取做到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