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F400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的蹊跷故障

楼主(2020-09-02):
我厂一台AB的PF400变频器,带的是一台水泵,停运一周后启动,运行约10分钟左右,跳闸,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复位后,拆开测量其直流母线电压,为547V,应该是正常,但是操作面板上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是476V,不太正常,再次启动试运,观察面板上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从476V逐渐降低至420V,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不敢继续运行了,直接停机,启动另外一台变频器了。另外一台变频器和这台变频器完全一样,直流母线电压是532V,这应该是正常的。所以想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
变频器停运时间长了确实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最好是拆掉变频器负载端,看看变频器空载情况下会不会报警

网友B:
板子有问题了,变频器检测到的和实际测量的不一致,这款我没怎么搞过,不太清楚哪块板子检测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