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连接线号命名规则

楼主(2020-09-02):
平时大家用的都是什么命名规则,我现在用的命名规则要么L,N这些命名没有很好的效果,要么控制回路没有很好的编号规则。现在我想进行3D布线,有没有大佬出来交流一下你们用的什么编号规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编号连接这个帖子有

http://bbs.gongkong.com/m/d/747305_1.htm

楼主:
最近我想了想,还是用不同的编号规则,先选中高压部分根据电位名称命名一次,再选中其他部分命名一次,再选中PLC部分命名一次。

网友B(2021-10-03):
引用 楼主:
最近我想了想,还是用不同的编号规则,先选中高压部分根据电位名称命名一次,再选中其他部分命名一次,再选中PLC部分命名一次。...



这个办法你实现了吗

楼主(2022-02-16):
引用 网友B:
"王致致致远"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最近我想了想,还是用不同的编号规则,先选中高压部分根据电位名称命名一次,再选中其他部分命名一次,再选中PLC部分命名一次。...】进行回复...



搞定了规则固定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27077124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王致致致远"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最近我想了想,还是用不同的编号规则,先选中高压部分根据电位名称命...



建立不同的规则,然后一张一张的命名限号吗?还是有其它方法

楼主(2022-07-12):
引用 网友C:
"王致致致远"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18270771249"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王致致致远"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最...



现在有了更好的办法。电位加编号就好了再加个IO

网友D(2023-01-02):
来源设备+目标设置,例如:QF1:1--X0:2

楼主(2023-02-25):
现在用了很久的编号方法,基本上都能自动编号。

电位+(页号)+编号

IO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