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揭秘】多处PLC损坏的故障真相在哪里?

楼主(2020-09-02):
                                         多处PLC损坏的故障真相在哪里?

8月15日接到用户报告,伺服电机过流报警,工程师带着伺服器、编码器、智能卡前往现场,发现多组控制系统PLC均无法正常显示,检查供电电压正常,仔细检查各接地线没有发现问题,更换三组新PLC,恢复正常。

后发现一个24DC电源里面的电容出现鼓包,给予更换。

但伺服电机不定时出现过流现象,再次损坏一个PLC。

维修陷入迷茫.........

8月20接到另外一个项目报告,安调工程师前往现场检查,出现2组PLC无法正常工作....

两起案件合并处理,专家们进入现场,问题还在分析中,请大家一起帮助分析,问题的真凶是什么?

参与讨论福利:

有效参与讨论用户均奖励:100积分

最佳分析用户奖励:罗克韦尔便携背包

网友A:
应该是谐波惹的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谐波惹的祸!

谐波是什么?几次谐波?怎么产生的?

网友C:
PLC的损坏主要有三种原因:

1、电源这个大元凶,PLC损坏主要的原因是由于PLC的供电电源不稳定造成的,电源电压的波动、闪变、纹波超标、谐波注入等等都会不同程度的造成PLC元件损坏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2、PLC环境温湿度和粉尘,PLC的使用对环境温湿度都是有要求的,如果超出了正常使用的温湿度范围,或者粉尘侵入就会导致PLC损坏甚至烧毁;

3、PLC的输入端、通讯端:窜入高压、大电流等异常电信号就会损坏相应的模块,最终导致相应模块故障。

网友D:
谐波或者地系统有问题,看看这边故障的时候,高压那边有没有也报相应故障,一般有记录

网友D:
还有现场腐蚀问题

网友E:
电源有最大嫌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victor329 应该是谐波惹的祸!     内容的回复:谐波是什么?几次谐波?怎么产生的?...



班门弄斧啦~

谐波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非线性的负载导致的,除了主要的正弦波外,还会有多次谐波,以奇次谐波为主,一般频率变化的场合都会存在,关于是几次谐波,不好判断了,拿示波仪应该可以测量出波形。

感觉现场伺服过电流的话,是否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伺服电机是否有“啸叫”的声响?

或者也可能是电网电压不稳造成的设备元器件的损坏,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没去现场还真不好说

网友G:
1、可能有浪涌电压存在,建议总电源接入隔离变压器,压敏电阻保护

2、听说开关电源电容有鼓包?可能直流输出负载有大功率感性线圈,且没做二极管反向并联保护,产生成高压损坏PLC和开关电源电容

网友H:
“另一个用户报告”不是一个企业内出的问题吗?要是相同的问题出在不同的地域,只能怀疑你控制柜里的元件搭配有问题,增加隔离变压器试一下吧。哪家的PLC?

网友I:
1,没去现场,也没有烧坏图片,还真不好说

2,个人感觉 PLC 损坏的原因一般是现场环境比例占50%

3,还有供电电源凶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J:
哪个品牌的PLC,是否单独配备独立的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微型断路器、保险等保护措施。

网友K:
在不同客户现场均出现同样问题,肯定是制造PLC用了劣质元件——鉴定完毕

网友L:
造成PLC损坏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 劣质电源,劣质元件等,不过也有不少是由于电路设计本身存在隐患,如没有设计一些必要的输入输出等各种保护电路,部分厂家设置时一味为了降低成本,使设计的电路过于简单,在出现极端情况下产生过热,过压过流时不能有效自我保护从而造成PLC等硬件损坏。

网友M:
一般是外部有电源倒灌了,把电源结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般是外部有电源倒灌了,把电源结构说说



设备的控制柜直入380V 。24DV直接是入口220v  直接市电零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个品牌的PLC,是否单独配备独立的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微型断路器、保险等保护措施。...



没有配置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没去现场,也没有烧坏图片,还真不好说2,个人感觉 PLC 损坏的原因一般是现场环境比例占50%3,还有供电电源凶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内含

网友N(2021-08-13):
控制系统供电,还是需要加个UPS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