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ZRN指令

楼主(2020-09-02):
最近在用三菱FX-3U系列的PLC控制伺服驱动器运动,对于这个原点回归指令,看了一下资料介绍里面的

上述说的S1.S2.S3.D这些我都理解了 ,最不解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停止?运行到了S3时,以S2的速度运行后,什么时候停止?

网友A:
当S3信号由 on 到off 时,脉冲停止输出。。。这个回原点指令一般都不用(如果一开始机构就在原点,一旦执行这个指令,机构就在原点抖动两下,然后告诉你回原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