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缆故障性质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0-09-02):
    在对故障电缆检测前,往往要知道的电缆故障类型,才能进行电缆故障点的测距以及定位工作。但是在实际电缆故障检测工作中,造成电缆故障的原因非常多,而且造成电缆故障性质的类型不同。因此需要掌握一定的电缆故障判断的方法。那么目前对电缆故障性质判断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目前,比较常见的电缆故障类型大概有开路故障、短路故障、低阻故障、高阻故障等几种。不同类型的故障,所产生的电缆故障现象也是不同。例如,开路电缆故障,所出现的现象是电缆阻值正常,但是不能正常传输电能。短路故障所呈现的现象就是电缆所传输的电流大于正常的电流值。而高阻故障所表现的现象是电缆的阻值大于200欧姆,如果电缆的阻值低于200欧姆,那么就是低阻故障。

    对于故障现象不明显的故障,也可以通过MΩ表、万用表、电缆直流耐压试验、等设备对故障检测,根据检测数值判断电缆的故障类型。例如检测开路故障 通过用脉冲法测量分别在电缆两端测各相长度并与电缆档案资料比较来判断电缆是否存在开路故障。而低阻故障 最好的判别方法是用脉冲法测量相间或相对地的波形,若有与发射波反极性波形,可判断电缆有低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