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ZRN指令

楼主(2020-09-02):
最近在用三菱FX-3U系列的PLC控制伺服驱动器运动,对于这个原点回归指令,看了一下资料介绍里面的

上述说的S1.S2.S3.D这些我都理解了 ,最不解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停止?最开始以S1的速度运行到了S3时,接着以S2的速度运行,什么时候停止?

网友A:
S3是一个输入信号,S3只要一有信号回原点就是完成的

网友A:
S3可以是X,也可以是M

网友B:
爬行上升,爬行下降

网友C:
一般越过S3,Y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越过S3,Y就停止了



那意思就是在接触S3的限位时,以s2的速度再前进过S3时,整个伺服动作就算完成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这个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是一个输入信号,S3只要一有信号回原点就是完成的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