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转数字公式

楼主(2020-09-02):
小白求助,ai1_0、ai2_0、ai2_0直接写公式计算该怎么写?

网友A:
首先看看你传感器是否是线性比例转换关系,网上一搜一大把资料:

一、说明:

公式:Y=K*X+b

信号:4-20mA

PLC模拟量输入数据范围(变量X):0-32000

仪表量程(变量Y):10-100

对应关系:4-20mA 转换为6400-32000转换为10.0-100.0

二、求解过程

通过代入法求系数K、b

1、当X=6400时,Y=10,即:

10=K*6400+b ------(1)

2、当X=32000时,Y=100,即:

100=K*32000+b ------(2)

3、由(1)、(2)求解,得

Y=X*90/25600-12.5

网友B:
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变换:把输入值用变换指令变成浮点数(27648为变换基准,也就是27648变换出来为1.0),然后把你的工程量值乘以该浮点数就得到你的实际计量工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