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海康威视通讯求助

楼主(2020-09-02):
目前在做的一条产线改造项目,通过海康威视视觉检测判断产品合格率。合格的放行,不合格剔除,目前PLC控制系统设计完毕,视觉检测能通过以太网给出检测合格与否信号0和1;怎么实现检测信号和PLC的通讯,求助!!!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CP1H-E这款PLC吗?就是自带以太网口的

网友A:
你这个可能要用以太网开放式通信了!

网友B:
楼主首先要找到视觉通信协议,或者如果相机有自带IO口,就OK/NG直接接线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找到视觉通信协议,或者如果相机有自带IO口,就OK/NG直接接线还省事...



相机带有GPIO口

但是它的说明书也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能要用以太网开放式通信了!



是X 自己加了2个以太网接口挂件

网友C:
用IO控制最简单,摄像头一般都有输出接口,都是可以配置输出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你这个可能要用以太网开放式通信了!】进行回复:        ----------------------------------------...

扩展的CP1W-CIF41吗?扩展这个以太网插件貌似做开放式通信时只能做服务器。不行换CP1H-EX,或者给CP1H-X扩展CJ1W-ENT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你这个可能要用以太网开放式通信了!】进行回复:        ----------------------------------------...

或者按照3楼或者6楼的方式方法试试看。

网友D:
相机与电脑或相机控制器有相连呀。然后相机判断结果输出给PLC就可以呀。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信方式另一种就是I/O口输出电平信号,然后你PLC接收后输出动作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相机与电脑或相机控制器有相连呀。然后相机判断结果输出给PLC就可以呀。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信方式另一种就是I/O口输出电平信号,然后你PLC接收后输出动作就OK了。...

说的极是,也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E:
用了远程io 走modbus协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机与电脑或相机控制器有相连呀。然后相机判断结果输出给PLC就可以呀。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信方式另一种就是I/O口输出电平信号,然后你PLC接收后输出动作就OK了。...



这个相机自带的GPIO口可以直接通电平信号?目前找到一种开放协议通讯方式解决 GPIO口没用 可以直接电平信号的话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