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和称重仪表485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20-09-02):
(图片)

网友A:
同求,接受到数据了,不知道怎么处理成和仪表一样的???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呀。。。求!!!!!!!

网友B:
只要收到数据了,接下来就是数据转换问题了,通常情况下,采集的数据到PLC这边,很多时候是低字节高地址的情况,比如整数部分存于低地址,小数部分存于高地址,需要先交换,然后再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收到数据了,接下来就是数据转换问题了,通常情况下,采集的数据到PLC这边,很多时候是低字节高地址的情况,比如整数部分存于低地址,小数部分存于高地址,需要先交换,然后再进行后续处理...



你好,请问 一下比如接收的数据存在了D200----D204,我应该用什么指令方法把这些数据转换出来,和仪表上显示的一致呢,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可能要用到RS指令了,PLC实时接收,然后把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处理。

网友A:
兄弟,有没有搞定呀?

楼主:
还没有说明书上注1Modbus总线协议没有,明天联系厂家问问,

楼主:
SMOV指令报错,可能是数字太大,暂时还没有其它办法

楼主:
问题解决减固定数值,没用的数值变零,重量数据就出来了,然后位数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