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刹车伺服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是否会爆滑块。

楼主(2020-09-03):
问题:之前有选不带刹车的伺服,直线丝杆导轨工作,负载200Kg。实际运行中会在高速运行过程中因突然断电导致滑台向前冲到底,非常危险。(虽是偶发现象,,但还是需要避免)

设想:打算用带刹车伺服代替原有伺服,再突然停电的情况下是否会停住,并且不会爆滑块或其他问题,如果有问题,会是什么样子?

由于调试之初,在高速过程中有一次按下急停,导致4个滑块全部爆掉的情况,所以担心滑块问题。当然现在的滑块是已经换过的,承受力什么都比之前爆掉的参数高。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参与讨论,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A:
监视伺服OK状态信号,用OK信号去驱动刹车继电器(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