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与步进电机

楼主(2020-09-03):
西门子1212C,DC/DC/DC和步进电机驱动器DM542,步进电机57,通电调试不运行,求助:1,步进电机驱动器使能端要短接吗?短接要加串电阻吗?

楼主:
西门子1212C,DC/DC/DC和步进电机驱动器DM542,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脉冲和方向是不是接反了?使能悬空就行了,接不接都没关系,主要把方向脉冲接上就行了,在博图的工艺对象里调试在线运行看一下诊断信息呢

网友B:
使能输入信号一般用于使能或者禁止驱动器输出,当不需要用此功能时,使能信号悬空即可。

网友B:
检测一下信号输入端,包括脉冲输入、方向输入等。

网友C:
你好,你是不是接线方式,DIR+ DIR ,不需要的,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14.html

如果不知道的接线图是否正确,请参考论坛的原创作者的案例带接线图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2008/99930.html

网友D:
雷赛542c脉冲方向都要串电阻。plu+,rev+接24v,-的接方向和脉冲

网友D:
使能端不动

网友E:
使能端如果有信号,步进电机就停止运行,通常不需要急停的地方,使能端是不需要接线的,还有脉冲信号看看能不能直接接收24VDC脉冲或方向信号,如果不行,就需要串接2.2KΩ,0.25W电阻,还有就是看看你软件组态对不对,都有参考文献

网友F:
使能端是不是是反逻辑,使能接通后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