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无法下载

楼主(2020-09-03):
新买了一个S7-1200的西门子回来学习博图,发现无法下载,型号和购买的如下图,难道是版本不兼容?西门子的官方技术真是垃圾,永远打不进。

楼主:
购买的时候,里面的那个附赠的光盘是什么内容的,没有光驱,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用?

网友A:
可以在线诊断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线诊断故障



诊断出来:下位组件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看下我之前的求助帖  基本就这几个方法了,不一定奏效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152/83815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我之前的求助帖  基本就这几个方法了,不一定奏效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152/838152_1.shtml...



试过了,没有什么用,什么垃圾玩意,搞的心累,下载个程序都搞不定,说西门子多牛逼,吹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笙米"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可以看下我之前的求助帖  基本就这几个方法了,不一定奏效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152/838...



试试改V4.0或者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幻觉不是幻觉"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花笙米"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可以看下我之前的求助帖  基本就这几个方法了,不一定奏效http://bbs....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C:
你那个是不是版本不对,也会导致的下载不了。基本上市场都是4.2-4.0 现在4.3-4.4很少的了

网友D:
软件里面硬件组态要搞V4.4版本的,你选择V4.2版本下载到V4.4肯定下载不进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不是版本不对,也会导致的下载不了。基本上市场都是4.2-4.0 现在4.3-4.4很少的了...

4.3、4.4都是后推出版本,官方产品目前都是4.4

网友F:
你试没试电脑重启  ,我用我电脑也经常遇到这种找到不兼容节点 ,但是我在我这电脑重启一下重新连接就行了   不知道你那是不是也这样 你可以试试!

网友G:
设置下电脑的固定IP地址

网友H:
试试这个 有的时候硬件配置更改没有能够下载进去,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或者选择软件全部下载

网友I:
应该是固件版本不对造成的,升级下应该就可以了!看到连接有2个问题,查下啥问题找找原因!

万事皆有因!

网友J:
应该是程序没有通过编辑,或程序有错误

网友K: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在线升级CPU固件吗?

网友L:
步骤问题,